华硕G41主板上cpu会保护。不能再次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6-02-28):
去年宣布已死亡的华硕g41主板,今天没事就拿出来重新维修。没电路图,故障是上处理器通电马上就烧坏,瞬间保护。不能触发,12v及驱动芯片全部短路。换什么就烧糊, 烧坏的尸体摆了一堆。那个网卡晶振挨着的调帽对着的PU104芯片旁的小3脚MOS管引起的 3个脚都是12V  烧一片  保护 不触发,电容 MOS管 芯片 之前都换过了  上电还是烧  对地值变为下管D级变为0007  上管D级0001。就是这小逼崽子马上拆掉 再次侧对地值正常 上管d级634 下管D级136  不保护了上电测试已亮机 ,不知这个是不是通病?我又挽救一个死亡的少女。

网友A:
无语  那个是双二极管 不是MOS管   正常工作是三个脚都是12V左右   你这都修了啥

网友:
之前就是每次换MOS管 场馆 固态电容 然后通电就烧了不能再次触发保护  我拆掉这个小东西双二极管  吧烧了的零件换了 马上就正常不在保护了 我绝对不是没分了来骗分的

网友:
学习了,我想问问怎么样解除联想h61上的bios写保护

网友:
楼主把它拆了没换上去吗?

网友B:
我想知道楼主和二楼谁说的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楼主和二楼谁说的对啊

我也没看明白,哈哈,是不是那个八脚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看明白,哈哈,是不是那个八脚芯片的问题

是八角芯片旁的小双二极管问题

网友D:
排版太难看了  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版太难看了  都看不下去了

不会拍版,所以就无法下一步操作

网友E(2016-04-11):
引用 网友A:
无语  那个是双二极管 不是MOS管   正常工作是三个脚都是12V左右   你这都修了啥

那推测是给PU104芯片提供双路供电切换输入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推测是给PU104芯片提供双路供电切换输入工作的。

是的  没错   还是neco老大厉害   瞅一眼就知道

网友:
能不能跑下线路查出这个元件的功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