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30维修经验

楼主(2016-02-28):
昨日顾客送来一台R430方正的 屏幕无显示 外接OK  NV显卡 心想加焊OK 但是故障依旧 从论坛上看到此机器故障有 白屏 花屏 都是因为屏线接触的问题引起的 分享给大家 大家在维修的时候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

付吕剑武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算是通病啦把? 多谢楼主提醒,以后遇到这类本子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之前也遇到过,和楼主思路是一样的先做了显卡,最后换了屏线

网友:
没修过,请问是屏线断了还是用橡皮就行

网友:
用表量量屏线的对地阻值也能判断了

网友:
简单而使用的经验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都碰到好多台类似的情况,品牌不限

网友:
8400显卡吗

网友:
我也遇到屏线导致!使劲搞显卡浪费时间还走弯路!

网友:
是薄屏的好像都跟屏线有关 就是插拔一下就好了 我没有换

网友(2016-04-05):
我换屏线也不行,难道屏也坏了

网友:
屏线擦一下就可以后是吧,不用换屏线了?

网友:
好经验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