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W×2功放DIY

楼主(2016-02-28):
. 设计理念及实现方式
(1)
能推等双低音的大食音箱以及专业类大粗音圈的各类专业箱。
(2)
要省电、噪声小,发热量小。
(3)
音质要好,能适合家居使用和专业使用。
   第一点的实现就是要有大的推动功率。由于目前居室客厅面积有不断扩大的趋势,100W ×2以下功放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所以本功放设计为4ΩQ360W ×2720W ×2
   第二点的实现就是电路工作在静态时的乙类小电流,靠大水塘级电容和电阻进行滤波降噪,使功放级噪声极小。而电路的工作状态又决定了电路元件的发热量很小,与一般乙类电路相当。配备的大型散热系统是为了应付连续大功率、低阻抗输出时的安全、可靠。
   第三点的实现是本功放板的主要目标。目前公认的是:甲类、MOS、电子管音质好,所以本功放要达到甲类、MOS、电子管的音质。
.大功率输出的实现
   要实现大功率,首先是电源容量要大。本功放配置的电源是在截面积为35mm ×60mm的环形铁心上绕制的环牛。一次侧为1.0mm线绕484圈,二次侧为1.5mm双线并绕100圈。
   整流为两只40A全桥做双桥整流,滤波为447000uF电容+22.7kΩ电阻并接在正负电源上,使电压稳定在±62V。如电压过高可减小电阻到2.2kΩ,过低可加大电阻到3kΩ,功率用3W以上的。
   除电源外,要实现大功率输出,特别是驱动大食音箱,要求功放输出电流能力要强,本功放每声道选用62SD1037管做准互补输出,可驱动直流电阻低达0.5Ω大食音箱。所以360W×2720W×2是有保障的。
.绿色环保概念的实现
   对本功放来说,实现低耗电、低噪声污染、低热辐射污染是通过以下措施实现的:
(1)
本功放空载时只有小电流级工作,而功率管基极电压只有0.45V,基本上是截止的,所以比一般乙类耗电少,属节电型功放。
(2)
本功放由于上述静态原理决定了低热量,所以热辐射很小。噪声更小,即使耳朵贴在音箱上也只能听到轻微声,比一般耳机噪声还小。
. 甲类、MOS、电子管音质的实现
   目前人们公认的甲类、MOS、电子管的音质最好,所以本功放电路设计动态时工作于甲类的最佳状态,偏流随信号大小而同步增减,所以音质是有技术保障的。而在此工作状态下,即使更换几只一般的MOS管,对音质的提高也不明显。下面给出其原理图,如图1所示。从图1上可见到本原理图相当简洁,比一般乙类或甲乙类准互补电路还节省元件。而通过在电路板上改变一只电阻的接法就可方便地在本电路与准互补乙类或甲乙类之间变换

功放

360W×2功放DIY

网友A:
楼主只是提供了电路图,那喇叭接在那里,没看到,是R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是提供了电路图,那喇叭接在那里,没看到,是RS吗?

RS是电阻哦

网友A:
那喇叭接那里???

网友:
输入那个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喇叭接那里???

输出端加地线就是喇叭接线了,这是单通道对管功放

网友:
看了,但大部分看不懂

网友B:
版 主 有没有VR眼镜的维修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 主 有没有VR眼镜的维修资料?

没有

网友C:
这个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效果怎么样

效果一般 体验一下diy的乐趣

网友D:
(1)能推4Ω、2Ω等双低音的“大食”音箱以及专业类大粗音圈的各类专业箱。
(2)要省电、噪声小,发热量小。
(3)音质要好,能适合家居使用和专业使用。

数字功放芯片也挺好,可以考虑下(特别是发热量及省电这方面,转换效率很高,只是音质咋一听很清澈但听久了确实不耐听,偏中高音,低音欠佳)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能推4Ω、2Ω等双低音的“大食”音箱以及专业类大粗音圈的各类专业箱。
(2)要省电、噪声小,发热量小。 ...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