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611712t,使用正常,看视屏无画面

楼主(2016-02-28):
怎么用都正常只要看视屏就不行,没有画面有没有遇到过的,求助中

网友:
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A:
重新打一下官方的驱动试试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系统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打一下官方的驱动试试

都试过了,显卡也吹了一下,蛋疼啊,

网友:
显卡 打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上BGA试试?

网友:
软件问题,系统

网友:
换个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B:
要不就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就是显卡有问题了

能亮的机子不敢随便动

网友:
查查独立显卡的供电

网友:
先排除软件  换硬盘做系统  再不行 先刷BIOS

网友:
我来解救楼主记得评分,在绿色屏幕上面右键,关闭启用硬件加速就好了

网友:
排线问题的多

网友:
排线问题的多。。

网友:
系统先做好 看看 显卡驱动

网友:
看本地视频吗,在线的视频这样可能是浏览器问题

网友C:
显卡供电的问题!
懒洋洋的小卷毛
当真?,,,,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供电的问题!
当真?,,,,

网友:
换显卡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驱动问题,找个稳定版本的驱动,不要最新的

网友:
先简后繁,重装播放软件,重作系统,装显卡驱动,查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