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加电无显电流0.7-0.8左右,没有思路,该从哪搞起呢

楼主(2016-02-28):
板号VRLE1 NM-A043 REC:1.0 求助啊,没思路,刷过bios还是一样情况,偶尔还会触发不起来一次,拔掉适配器再插上就能触发,除了集显供电其他供电都出了

网友:
机器插不插内存现象都一样

网友:
抓下关键波形,看有没有寻址

网友:
量量复位信号正不正常呢

网友:
换cpu解决了

网友:
刷刷BIOS   U换过没?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刷了bios也不行难修

网友:
换U就好了!!!!!!!

网友:
应该有一个小电容,失容了,仔细查

网友(2016-04-02):
...看了,这个帖子,我的e431修好了,故障时电流跑1.00,然后慢慢的网上跑一点一点跑能跑到1.60,没放散热器掉电了,U5,U6都换程序了,不行,看了帖子,换了下CPU亮机了!

网友:
你的停在0.7几不掉电啊

网友:
我的0.8左右不掉电 装不装内存一样,客户说有时偶尔能亮机

网友(2016-05-07):
明天试试   我们店里 没有 好的 U   用半坏的 U  试的  感觉 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