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220

楼主(2016-02-28):
接着是一台三星T220,不亮,量电源板输出,12V,5V,输出是正常,一开始没发现量3.3V,因为按键接口是连接在电源板上的。走了弯路,驱动板上有两个5V转3.3V的稳压器,左边的有3.3V,可是右边就是没有,一直在修右边的电路,量到没有5V电压,心想,还是从电源板输出连接驱动板电压开始查吧,量到有量两个电压不正常,一个是ON/0FF还有一个是DIM,这个主芯片发出来的,这一定是驱动板的问题。想到5V是不是被什么拉低了,量电阻阻值都正常,后发现一个5V连到一个屏供电的管子,把他拆下来,加焊了一下,还是没电压。想了一下,还是量按键接口为什么没3.3V,结果很幸运的驱动板上量到有3.3V了,可是电源板没有,跑线路过去,线是通的啊,继续量,结果我万用表接的地不一样,电压有了。按了一下开关,能亮了。听到T220,就以为是按键侧边板的按键出了问题,拔了还是一样。最后总结,按键接口的3.3V是驱动板的稳压器转出来的再连接到的电源板,而等按键正常后才会有驱动板右边电路的正常产生,屏才会工作。但一开始为什么有3.3V,就是触摸不能按呢,查了迅维说加焊IC604,还是没用。问题应该是在驱动板后续电路有问题,就出个那个屏供电小管子上,拆下来,加焊了一下就好了。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有个细节,驱最初动板有没有3.3V输出,忘了,但ON/OFF DIM信号电压不正常,一个为1V多,一个是0V或者有一点电压,反正就是好了,在测试中,交给客户,看看会不会返修。

网友:
三星显示器的背光开启和别的显示器不一样,这个不用纠结,修好就行

网友:
背光开启不是也是由驱动板发出的吗,哪里不一样,不懂啊亲,

网友:
应该有把握是修好了

网友:
三星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设计问题
ON1V但是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到现在还没出现问题,应该就是好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