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U盘显示未分配

楼主(2016-02-28):
U盘显示未分配
插上U盘后在我的电脑中无法查看到盘,进入磁盘管理器中查看显示未分配

打开winhex进行查看发现为FAT32的分区其中DBR被破坏
跳转到第六个扇区发现也被破坏
查看FAT表是否被破坏   搜索F8 FF FF   向下  偏移调制为512-0

很快两个FAT表都出来了,目视没有被破坏
现在就要来进行填写DBR了,填写DBR的方法有很多种,现在就来讲解最快填写DBR的方法。
先去磁盘管理器中 创建一个虚拟硬盘 大小为16G U盘的大小一样。这样簇大小基本就为一样。
将创建好的虚拟硬盘的DBR拷贝到U盘中,只要稍稍微校对一下几个关键数值是否正确就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看到分区出来了 并且可以打开分区。
将分区内的一个文件复制到桌面上进行打开。
到此数据恢复成功。

补充:由于时间关系,下次发布手工填写DBR

网友:
很实用,我一会去下载winhex试试

网友:
到时候在下载先给楼主加个分!

网友A:
哎,很久了,一直没遇到过楼主这样的 U盘,  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dbr 数据全归零的u盘估计继续用下去也不大保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很久了,一直没遇到过楼主这样的 U盘,  楼主运气不错,

这个只是一个试验盘,现实中很少能遇到U盘出这类问题,大多都是病毒吧FAT1.2根目录DBR覆盖掉一部分。

网友B:
太高深,这些英文数字跟BIOS里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高深,这些英文数字跟BIOS里的差不多

winhex其实就是一个16进制编写器

网友C:
把dbr计算参数过程写出来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dbr计算参数过程写出来加精。

好的好的  果断时间就更新手工填写DBR、EBR。

网友:
一直搞不懂这些8进制 16进制的东西是咋回事

网友:
高手啊。学习力

网友:
学到一招了,明天试试练习下

网友:
我也去试试。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