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触摸屏没有破,但局部失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2-28):
这个触摸屏坏的可能性大还是主板或排线、?

网友A:
触摸芯片在屏排线上的基本上是屏坏了,有条件最好代换一下!

网友:
最简单的话,就是排线没插好,重新插一次试试

网友:
排线没有问题就是 触摸ic 虚焊

网友:
换个好屏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芯片在屏排线上的基本上是屏坏了,有条件最好代换一下!

正好这个是芯片在排线上的

网友:
你的机器是摔的还是压碎的,碎的机器的话 主板的元件有可能是有虚焊的,也有可能是排线有虚焊的,建议拆机进行测试了。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大。苹果的屏线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屏坏  触摸排线坏    触摸座子有问题   触摸座子到触摸IC之间断线也会导致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