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红色线框中这种塑料的排线座大家怎么拆?

楼主(2016-02-28):
感觉苹果的还好弄点,很多国产的机器,300度弄不
下来,温度再高又要弄坏。是不是一定要旋风风枪来弄?

网友:
特别是第二图哪种,上面用来扣排线哪个薄塑料很容易坏

网友A:
先上点助焊膏,再上风枪,同时,在加热时可给芯片上加点松香,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上点助焊膏,再上风枪,同时,在加热时可给芯片上加点松香,你试试

我也是这样做的,总觉得国产的板子反而不太好弄

网友:
从背面吹下来的,前面容易融化

网友:
引脚少的可用烙铁拖焊,多的只有风枪了,注意防护。

网友:
先烤背面,加热到锡化开在从正面取,焊接时可烙铁托焊

网友:
温度280度,风量开到最大。温度不够的话就慢慢加。很好拆的

网友:
了解和长实修经验3

网友:
风嘴大一点好拆些。这种

网友:
直接吹化了,换个新的上去。

网友:
每个风枪的温度都是有差异的,不一定是多少度去拆的,只要掌握方法和技巧就可以拆了。

网友:
看一下,学习了!

网友:
每个风枪的温度不一定准确,不一定是要定死多少度,而是要适合,只要够用就可以了,只有合适的温度,没有绝对的温度。

网友:
基本都上bga 去拆

网友B:
条件允许的话,一般是先用低档风量(每个风枪不一样,我的是2档)温度320左右(视主板而定,每个板耐热程度和风枪温度不一样,适当增加或减少),从背面对应位置(较少IC或元件的话)慢慢吹,注意不要搬弄到表面的元件,吹到一定程度翻过啦沿着接口的边转圈圈吹,这个时候风枪与板子的距离可以提高一点,温度可以稍微调低。在接口周边转圈吹的同时可以拿镊子或其他东西轻轻顶着接口任意位置。待锡到了熔点的时候它就会被推动了。当然,你要是打算换接口而不在意当前接口会否损坏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用风枪对着吹,那样就可以很快把接口塑料部分给搞融化而落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条件允许的话,一般是先用低档风量(每个风枪不一样,我的是2档)温度320左右(视主板而定,每个板耐热程度 ...

谢谢大哥,讲得真他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哥,讲得真他细

不客气,小的也只是新手,以上都是一点点个人经验还有大部分百度视频得到的知识,或许有不对的地方,所以仅供参考参考。毕竟每个人对工具的使用习惯不一样,硬搬有时候也许更不好,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好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还有小马过河的故事,这些都还记得吧?哈哈。

网友:
用大炮搞啊

网友D:
直风风枪最多290  风速不能太高4-5这样子     先预热  加焊膏 旋转加热  取下来的时候轻轻夹座子的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风风枪最多290  风速不能太高4-5这样子     先预热  加焊膏 旋转加热  取下来的时候轻轻夹座子的一边

个人建议塑料件还是用旋风风枪好,温度不稳定就化了

网友(2017-12-25):
来学习点经验………………………………

网友:
我拆是用耐高温的胶带在上面粘一小块,然后用旋转风枪300度,风速5档吹下来

网友:
怕吹坏了,上些低温锡浆,慢慢吹

网友:
换这些就看是想保件还是保板子   保件就旋风最大风高温度背后吹下来   保板子就直风暴力拆下来就好了  上的时候就常温锡旋风上就好了

网友:
低温锡弄一点到焊点上去,再用旋风280度吹一会就下来

网友:
国产的拆下就不能用了,直接烫下来,装新的

网友:
如果这个座子不要了要换新的,可以把温度调高点,快速拆下即可,注意不要吹久了

网友:
第二种座子可以剪一小块高温黄胶带粘一下,面积宽一点点也可以

网友:
其实这种最简单了,反正座子都是坏的直接疯抢加烙铁。破坏性拆掉,这样既不伤主板也节省时间。如果要保座子先2百来度加热分把钟加点温度很快就下来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塑料先贴上高温胶纸,再用热风枪吹

网友:
先上焊锡丝 点助焊膏,再上风枪,同时,在加热时可给芯片上加点松香,你试试

网友:
附近其他地方加点黄金胶带   加个小贴片  一般就这样搞

网友:
有些不好搞得直接一坨锡搞上去融掉换新的,要保座子的话从背面吹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