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喷车启动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楼主(2016-02-28):
汽油发动机能正常启动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压缩、火花和混合气。如果某一要素工作异常便会引起发动机不能启动或启动困难。导致电喷发动机启动故障因素较多,本文所分析的故障都是在蓄电池电压、启动系统工作正常、发动机具有良好的压缩和火花、排气净化装置(三元催化器、EGR装置)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的。
  启动故障一般表现为不能启动(无初始燃烧)和启动困难,其中启动困难又分为冷动启动困难和热启动困难。
不能启动
  发动机不能启动且无着火征兆,一般是由于燃油没有喷射引起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转速信号系统故障
  发动机转速和曲轴位置传感器在发动机工作时检测其转速信号、提供曲轴位置信号,并作为控制系统进行各项控制的主要依据和基础。如果传感器或其线路出现故障,电控单元不能接收到速度信号和曲轴位置信号,就无法正确地控制燃油喷射和点火正时,就会出现喷油器不动作,火花塞不跳火的现象。用听诊器和正时灯进行检查,便可确认喷油器和火花塞是否工作。
  出现上述故障时,一般自诊断系统可显示出故障代码,应对转速传感器和1、2号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及其线路进行全面检查。首先断开各传感器的接线器,检查它们的电阻,如阻值不正常,则须更换;如正常,再检查ECU与各传感器的配线和接线器是否正常。
2.燃油泵及控制电路故障
  如果燃油泵或控制电路出现故障,也会造成供油系统没有燃油压力。即使喷油器工作正常,燃油也不能正常喷射。检查方法是:用短接线连接诊断插端子+B和FP然后接通点火开关(不启动),检查进油软管中有无压力。如果软管中有压力且可听到回油声,说明燃油泵本身没有问题;否则,应检查燃油泵,可用万用表测量端子4、5之间的电阻,如与规定不符,则需更换燃油泵。如果燃油泵工作正常,则应检查其控制电路,主要包括保险丝、EFI主继电器、燃油泵继电器、电阻器以及各配线和接线器。
启动困难
  冷启动困难和热启动困难的影响因素和检查方法大体相同,就混合气浓度而言,有混合气过稀和混合气过浓两种情况。影响供油的故障可能出现在燃油质量、燃油泵、燃油滤清器、燃油压力调节器、冷启动系统、喷油器和水温传感器上;影响进气的故障多表现为空气滤清器堵塞、进气系统漏气和怠速控制故障。
1.燃油压力调节器故障
  燃油系统的油压对混合气浓度有直接的影响,因此首先应检查燃油压力。方法是:先将燃油压力表接入燃油管路中,然后启动发动机,测量燃油压力。如果燃油压力过高,则应更换压力调节器;压力过低时,可夹住回油软管,若燃油压力上升到正常值说明燃油压力调节器损坏,否则可检查燃油泵和燃油滤清器。停机后检查燃油压力应保持在规定值5min,否则说明喷油器渗漏,导致混合气过浓。
2.燃油泵及燃油滤清器故障
  启动困难时,一般燃油泵是能正常工作,其问题多是油泵滤网堵塞致使油泵不能足量吸入燃油或燃油滤清器不畅通引起供油系统压力不足。
3.冷启动系统故障
  在有些车型中设有冷启动喷油器,在冷启动时将混合气加浓以改善冷启动性能。冷启动喷油器由启动开关和热敏时控开关控制,喷油持续时间取决于热敏时控开关加热线圈电流和冷却水的温度。
  冷启动系统故障多表现为:冷启动喷油器被胶质物堵塞,影响喷油雾化质量,导致冷启动困难;冷启动喷油器失效不能正常工作;热敏时控开关短路(触点常闭)或断路(常开),如果触点常闭,则热车时仍控制冷启动喷油器喷入过多燃油而导致热启动困难,如果时控开关短路,冷启动喷油器始终不能工作而导致冷启动困难。
4.喷油器故障
  喷油器故障一般表现为:喷油器喷孔被胶质物体堵塞,积炭或密封不严造成滴漏,从而导致混合气浓度过小或过大。其检测方法是:首先启动发动机,用听诊器在每个喷油器处检查运作声音,如听不到声音,应检查配线连接器、喷油器或来自ECU的喷射信号;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喷油器端子间的电阻,如电阻值与规定值不符,则更换喷油器;最后,检查喷油器的喷油量,其值应在正常范围内且各缸喷油量差值小于5cm3。
5.水温传感器故障
  水温传感器是用来检测冷却水的温度,并将其转化为与温度有关的电压信号输入ECU,作为ECU修正喷油量的依据。如果水温传感器失效或与ECU间配线断路、短路、表面水垢严重时,都会造成输出信号出现较大偏差,最终使喷油器不能适时增大或减少喷油量,导致启动困难。若水温传感器为开路,热车启动时仍向ECU输入低温信号,ECU将控制喷油器供给过浓的混合气,造成热启动困难;若水温传感器失效或线路短路,冷车启动时提供热车信号,会造成混合气过稀,冷启动困难。一般通过检测水温传感器端子间电阻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可确定其是否失效。
6.怠速控制阀(ISC)故障
  大多数电喷发动机都采用步进电机型怠速控制阀,ECU根据发动机的工况,调节步进电机电磁线圈的通电顺序,使步进电机轴上的锥阀体旋入或旋出,调节旁通空气道的开度,实现旁通进气量的调节。
  如果发动机启动困难但稍踩油门却能启动,则说明怠速控制阀故障。拆解ISC阀会发现阀体锥面有较多积炭、胶质粘滞、油污堆积,结果减小了锥形阀的可调范围,致使冷车启动时,进气量减小、混合气过浓而出现启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