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维修两列

楼主(2016-02-28):
第一个是开机掉电,,开机到1.几A  快要显示的时候掉电,,有时能示后掉电,,,,刷BIOS解决,

第二个是待机0.002  有时开机0.018掉到0.002   有时开机  0.002到0.02掉电。。。查到+15V 不稳,,有时2.6V  有时开机后13V又回到2.6V   直接飞个19V   解决问题

网友:
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楼主一步到位啊

网友:
是不是哪个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