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S500CA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02-28):
机器型号 S500CA (内存贴纸)

主板型号 S400CA 3.1

机器是裸板开机到0.6左右掉电。大概2秒,看了一下。感觉应该就是BIOS ,内存(板载的),南桥3个可能最大

从最简单的开始。刷BIOS。刷了之后涛声依旧。那么继续查(不能盲目的干),SPD有下拉,说明供电那一块没问题了,不用考虑供电了。

然后用示波器测内存的总线。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段波形一直读取到掉电。问题应该就是在这了。一般第一段波形正常的话很快就会读取完。

但是这个大概读取了2秒。不正常。因为是板载的内存。不好测试内存的好坏。所以我先去干下南桥

网友:
待机电流有吗?会不会是短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