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杨天E2600i

楼主(2016-02-28):
联想杨天E2600I 一体机  客户拿来装系统,  到我这里不显示了,  开机“滴”  一声按说应该是显示了呀,屏幕还是黑的  用手电筒照  也没背光 。 拔下内存也报警,    灯管也没事。  高压板 供电正常,BIOS 刷过,  会是哪的事, 北桥 ? 5912?

网友:
会不会屏线没接好呀,接一下屏接口EDID有没出来,确定一下问题是不是在屏上

网友A:
外接能不能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能不能显示啊

不能外接,

网友:
滴一声是显示了,你可以接上键盘开机按键进入BIOS然后用强光电筒照着看下是不是有图像了,你开机了照没进入系统背景是黑色的,不容易查看到有没有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