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硬盘 系统问题。。

楼主(2016-02-28):
朋友的联想thinkpad E40笔记本,原来的西数320G硬盘坏掉了,换了块希捷320G的硬盘,用U盘重新做系统。然后麻烦来了,在diskgenius下可以认到盘,能重新分区,ghost也可以,就是ghost完之后,重启,出现windows系统图标,那个四叶一闪一闪,然后就TM的自动重启了,之后就一直会不停的开机,选择正常启动,到了系统图标哪里,就重启。
      然后重新分区,准备用pe再装,结果进pe发现不认硬盘,在bios里面更改硬盘模式还是不认盘(E40的那个bios的硬盘模式哪里只有2个?一个ahci一个C打头的)。然后又准备不用ghost的,上安装版,结果TM的到了选择系统安装位置时,依旧不认盘,bios的两种硬盘模式都不认。实在找不到该怎么整了,特来向各位老大求助。
     另:换上去的希捷硬盘是块旧的,以前一直放在另外台电脑上在用,装过win7,win10的系统,一直用的好好的。

网友A:
你先把模式设回IDE然后把分区表重建一下试下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试过,好像就是进PE后低格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试过,好像就是进PE后低格后就可以了

在pe下根本不认盘啊。
          dos下倒是能认到。

网友C:
刚把希捷硬盘放其他电脑上都能正常安装好系统。难道这个E40还有其他什么问题?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模式设回IDE然后把分区表重建一下试下

重建过了,仍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把希捷硬盘放其他电脑上都能正常安装好系统。难道这个E40还有其他什么问题?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情况啊 ...

可能BIOS有点设置没有弄好

网友:
DOS底下一样可以进DG清零

网友:
送维修店去分分钟可以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