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G41T-AM 无复位

楼主(2016-02-28):
CPU供电上管0.04V  S级0.04V        下管G级0V D级0.04V   输出不正常     查电源管理芯片 EN开启脚1.2V正常 电压检测叫0.04V 反馈脚0.12V  正常么?? 那还需要查什么呢  是不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A:
CPU电压没有 查芯片的VCC VID EN 三个条件 有驱动芯片的 也要查

网友:
一般开机才有复位嘛?

网友B:
CPU供电芯片型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芯片型号是多少

型号是63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没有 查芯片的VCC VID EN 三个条件 有驱动芯片的 也要查

没有问题啊

网友:
别的电压有吗?内存供电,桥供电,然后芯片的各种条件,再不济换个U

网友:
肯定是不正常的,CPU供电上管0.04V你测的是上管控制极?还是上管D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