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5.不上电维修疑似通病

楼主(2016-02-28):
DELL5525不上电但是按开机灯会亮也关不掉,连续修两台都是B+_BIAS没有引起的导致不上拉.解决方法可以更换PQ902.也可以用电阻直连.电阻不要太大,我用的是2.2欧的。测试一天没有问题.图附上...最后别忘加分。。

网友: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两台了,是不是通病还得验证

网友:
还没遇到过,以后遇到看看。

网友:
修过一台,可能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俺也修到了 当时机器是进水  这个问题还没有碰到

网友:
刚好有一台,试试

网友:
你用的2.2欧的电阻功率不小吧!否则会烧断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留个标记 以后遇到可以借鉴一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拿个保险也可以吧

网友:
Very good information to share , Thanks

网友A:
加电阻之前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
人多力量大,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再多点人说就是通病了

网友:
希望下次能碰到。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电阻之前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你看啊待机5V 开启的,  就是个上拉没有别的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啊待机5V 开启的,  就是个上拉没有别的用了

待机5V开启不是在你加电阻之后才加到PQ903的G极吗?问题是之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5V开启不是在你加电阻之后才加到PQ903的G极吗?问题是之前呢?

有待机5V就有B+_BIAS..   有5V然后PQ903拉低PQ902.PQ902低电平导通.. 就有B+_BIAS了......看图纸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5V开启不是在你加电阻之后才加到PQ903的G极吗?问题是之前呢?

之前可能受控于充电芯片的pok具体还的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