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LOGO掉电

楼主(2016-02-28):
我刷了BIOS  焊了显卡 CPU供电IC 加焊了南桥 还是一样掉电 应该是通病,上次遇到个也没有搞好 有没有大神修过 给下思路谢谢。

网友A:
ec内部bios有没有可能

网友:
我之前修过,没修好

网友B:
掉电的问题还真不好搞,我弄过好多都没弄好,除了大电容

网友C:
这个一般是CPU供电功率不够引起的

网友:
可能主板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内部bios有没有可能

BIOS我刷过了

网友:
我修了几天了  还没弄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的问题还真不好搞,我弄过好多都没弄好,除了大电容

这款机器掉电问题 我遇到3次了 暂时还没搞好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是CPU供电功率不够引起的

有没有具体的思路

网友:
这个 CPU下面断线我补上了

网友:
主板上有没有发烫的元件呢,楼主有没有用手摸一下

网友:
楼主也要注意一下开关键上的电压看是否低于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具体的思路

这都已经说了很清楚了啊,还要什么思路呢,难道直接告诉你哪坏了

网友:
保护隔离第二个p管你测测 是不是软击穿了

网友:
你有示波器吗抓一下那个电压先掉的!

网友:
看电流到零点几掉先!!

网友:
换个CPU,我碰到过,最后换CPU好的,前面也折腾好久,楼主式下

网友:
换个CPU式下我碰到过

网友:
实在不行换cpu     上下管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