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集显intel温度高关机问题

楼主(2016-02-28):
机器来的风扇口堵住了,用一会就关机,就青灰,上硅胶后,发现还是关机,只要鲁大师压力一开,1分钟不到88度关机,cpu那里很烫,管子没什么温度,以为是导热管坏了,去X宝买了一个回来全新带风扇的,还是一样的关机,然后换CPU,刷SB bios还是一样。没办法打电话给师傅,说还是导热管没买好。随后我就在X宝别的一家买了,是全新原装的,回来一上,艹还是一样关机,显示77度后就关机了,是不是主板哪里有问题啊,又不敢上手乱修,万一不亮了,客户找我赔板子,这板子不便宜啊。有人遇到这个鸟问题吗

网友:
这个看一下出风口和CPU那里是不是一样的热。

网友:
典型的热管损坏导致CPU不散热。换散热模块吧。我的E40也是铜管模块坏掉了。换了新的铜管模块后鲁大师满载不会超过65度了。建议买那种单管的散热。虽然价格稍贵但是比以前的那种双热管的要好很多。另外安装的时候注意要安装到位。否则芯片不能和铜片紧密结合导致温度高最后关机。

网友(2016-04-01):
温度不高,掉电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后来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估计还是风扇没有买好,
开机不测试。看温度,如果温度高却不死机,一测试就死机,说明散热管热走不了。

简单测试就是拿到散热管后,用风枪吹一下CPU位置,摸出风口。看热量传递怎么样。
对比几个风扇就知道,
使尽吹,出风口都没温度,肯定管子坏了,如果吹吹,出风口温度就来了。一般好的多。

管子用拆机就行。新的怕忽悠人的

网友:
我也碰见一个换完显卡 亮了 半小时左右掉电  风扇狂转  都不知道是散热块还是BIOS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