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 显卡报错 代码43 求助

楼主(2016-02-28):
          联想Y410P 显卡以经重置球还是一样有个感叹号!GT755M 打开显卡的属性系统直接说硬件有问题以关闭 代码43!!    显卡太贵有点不想换  看看有谁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会不会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其它一切正常吗?有没有升级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一切正常吗?有没有升级驱动?

正常   驱动啊这些就不用说了

网友:
明显硬件已坏,不换是不行了。

网友:
同意四楼的意见

网友:
首先检查显卡的条件,都正常了在换显卡

网友:
加焊显存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现存是不是啊

网友:
检查 显存供电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基本显卡报废了

网友:
看看显卡显存供电有没有问题  不行就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2016-03-30):
显存有问题有个通病

网友:
有显存通病

网友:
这种先查显卡供电,再是显卡本身,再显卡驱动

网友:
估计是要换了。。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实在不行把显存用风枪吹化看看

网友(2020-04-14):
看看显卡显存供电有没有问题,没有就换显存试试

网友(2020-05-25):
显卡本身问题,我的GT640也是如此,虚焊一下可以修好,莫宝3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