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45开机不识别硬盘

楼主(2016-02-28):
联想e145  客户描述开机不认硬盘    打开看下bios无硬盘

拆机测硬盘接口供电正常 也能听到硬盘转的声音 测数据线对地阻值300左右另一组350左右 也正常 难道南桥坏了?   还是先刷个bios吧 刷完开机硬盘识别到了bios传上 联想 E145 桥bios

网友:
修过好几个桥坏的

网友:
关键现在能显示 怕万一弄不好就没法给客户说了

网友:
加焊下南桥看下  不行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