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今天碰到的ASUS AMD机器的案例

楼主(2016-02-28):
一台ASUS的机器,AMD芯片组。。
故障为触发开机指示灯能亮,但是不加电。。
EC条件都正常,RTC也正常 。。查看时序时发现还有1.1V为待机时就有的。。
1.1V修出来后机器就OK了。。 问题是小问题,只是提醒一下自己与各位,不要盲目的干桥。。
版号为 7321P
AMD芯片组

网友:
有图纸就好搞

网友:
把图纸也发出来共享下撒

网友:
敢问那个1.1V是做什么用的,是什么坏了,机器什么型号

网友:
敢问那个1.1V是做什么用的,哪个东西坏了,大神可否发个图看看

网友:
楼主你这简短的几句话说的中心就是不要盲目干桥么 不要这样好不好

网友:
以后发帖最好可以描述清楚点,好让大家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