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T不通电,修好后吱吱响

楼主(2016-02-28):
如题,接手不通电,拆机:保险+场管 坏,
        更换后,变压器附近吱吱响,按键板灯亮几秒,外接灯管可以亮几秒灭
更换 后继电容依旧,更换IC+IC启动电容依旧,查IC周围电阻阻止正常,查反馈无意间 发现ZD101 3.3V稳压管击穿,拆掉后不响了,
        上电正常显示不再闪一下就灭,下边上图:

网友:
这个ZD101 3.3V稳压管是保护二极管,防止电阻R109烧断时开关管S极悬空的。当开关管烧坏时,一般都要检查这个二极管跟电阻的。

网友:
学习了,开始我还以为是高压打火呢

网友:
嗯,这个要仔细检查了。

网友:
这个二极管碰到过。会有声音。

网友:
有时候还真不好找出响的地方,但是有正常

网友:
哪儿发出的声音,场馆吗

网友A:
楼主,这个稳压管击穿了吗?

网友B:
电源板最怕修吱吱响的了,搞不好一下就爆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稳压管击穿了吗?

是的,和旁边50欧电阻并联的,测时候表滴滴响也容易忽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和旁边50欧电阻并联的,测时候表滴滴响也容易忽略,

楼主,是0.5欧姆电阻,是过流保护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0.5欧姆电阻,是过流保护取样电阻。

恩是的,图纸上有标

网友:
楼主真仔细 要我早换板了

网友:
这个稳压二极管电路和三星N1920NW一样的

网友:
楼主修显示器都看图纸  太用心了

网友:
下次看到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最怕修吱吱响的了,搞不好一下就爆炸了

没有爆炸过

网友:
一般拆了!!!

网友:
拆掉后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遇到过还几个这种机子,都没考虑过那个二极管,以后得检查仔细了,谢谢楼主。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好修点。。。

网友:
这款板子别修了 TB上买个板子10元一个!!!!

网友:
稳压管击穿了会吱吱响吗?一般吱吱响都是电容或者变压器,这种我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