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充电 24745,第八脚是低电平

楼主(2016-02-28):
不能充电,看了看电路图,充电芯片BQ24745,第八脚是低电平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22、2、13、  10、9、8、27、28 只有8脚是无电压的   8脚的定义        VICM        适配器电流检测放大器输出。高电平使能充电。低电平禁止充电

网友:
查8脚外围阻、容元件,无短路时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