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23 LED显示器供电不正常求助

楼主(2016-02-28):
请教一个问题。 Dell显示器 wpm芯片是lt7575  开启是 1.5v 供电 298v  vcc 16v  基本正常,。。但输出5v 只有1.5v    12v 输出 0v 431换了。光电耦合换了一样

补充内容 (2016-3-1 19:07):
今天维修好了。换WPM电源模块就好了

网友A:
光电耦合旁边有一个47或22UF的电容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电耦合旁边有一个47或22UF的电容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芯片刚才检测的时候不小心烧了。只有等通用电源管理模块到了在搞

网友:
换lt7575 吧!还有12v 输出有无短路的?

网友C:
唉。 原来好好的换个12V二极管就好了。 现在把电源也给烧了吧。

乱修一通。

网友:
一般都是芯片lt7575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唉。 原来好好的换个12V二极管就好了。 现在把电源也给烧了吧。

乱修一通。

12v二极管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 原来好好的换个12V二极管就好了。 现在把电源也给烧了吧。

乱修一通。

12v二极管没有问题,把12v断开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芯片刚才检测的时候不小心烧了。只有等通用电源管理模块到了在搞

烧成这个样,就别修了,换模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成这个样,就别修了,换模块吧

在路上了。铺子里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v二极管没有问题

输出5v 只有1.5v    12v 输出 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5v 只有1.5v    12v 输出 0v

ok
5v在跳动1.3到1.6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光电耦合旁边有一个47或22UF的电容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烧成这样子换板划算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子换板划算点了

用通用模块改装也可以  比换版划算啊

网友:
换个通用电源板吧,电源板有故障

网友:
烧成这样子换板划算点了

网友:
换电源板了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