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线解决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6-02-28):
遇到这种问题是最草蛋的了,换适配器不行,插拔电池也不行,装系统也不行,换电池才行,原因:电池保护板保护了,解决方案:一根电线一根电烙铁!靓维教你们去保护!

先来上一张图我是这么解决的,将电池上的B+直接飞线到电池接口的正极,一般电池的正极都有两个管子,我们直接跳过那两个管子直接飞线到电池的正极上就可以了。然后将可调电源调到12V  给电池充电激活一下。

不过由于不同的电脑有不同的保护机制,有些电脑虽然正常了比如我的惠普6531S电池坏了我就这样改好了,但是我的宏基依然显示电源已连接未充电,显示虽然这样显示,但是插着电池和充电器呆半天开机后发现电池剩余电量会涨的,还是会充电。         这样拔掉充电器就不会直接黑屏了!

田昀正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改过DELL的,好像不好使,也是直接跳过去直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过DELL的,好像不好使,也是直接跳过去直连的

有的好使   有的就不好使,

网友:
不知道苹果的这一招行不行 哈哈...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些一体的笔记本,在不盖上盖子的时睺是充不了电的!

网友B:
你将电池上的B+直接飞线到电池接口的正极,然后将可调电源调到12V  给电池充电激活一下后,还恢复原样吗?还是就这样了。

网友:
还是不要改的好,安全第一,电池又不贵

网友:
电池还是别乱来为好,客户同意还是换好,关键是挣钱

网友:
有安全隐患

网友:
电池充满了PWM芯片不能自动侦测到电池电量的状态继续充电,过充时间久了一不小心电池爆了呢

网友:
安全第一,不受保护了

网友:
这样感觉有安全隐患啊。。

网友:
拆开电池不好看了,还是给客户换了

网友:
你这是电池就处于一直充电状态! 充电电路一段路  电池就有可能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将电池上的B+直接飞线到电池接口的正极,然后将可调电源调到12V  给电池充电激活一下后,还恢复原样吗? ...

你的想法 我改天去试试

网友:
这下电池有救了 学习下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

网友:
后面会不会烧板啊

网友:
感觉搞开电池不那么容易啊

网友:
呵呵人才呀!这都被你想出来

网友:
这种方法应该只适用于电池电压太低了保护了吧,这样改容易有隐患啊

网友:
想知道你是怎样把电池拆开的,我拆过,艰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