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1s换完触屏 冲不近电 急求啊

楼主(2016-02-28):
关机充电就是这样    冲不进去   开机充电没有充电符号  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手机不光是触摸屏的问题吧,想想触摸屏是咋坏的吧

网友A:
关机可以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可以冲吗

这就是关机状态  有充电符号   不进电

网友B:
电池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分二步:(A)给电池挂个电流表,充没充,一目了然,(B)而后再查硬件。

网友D:
昨天换个尾插也是一样的情况,开机充没显示,关机充有符号充不进。尾插有一个脚接地了。重新换一个尾插就好了。

网友:
我换尾插那个是红米NOT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换个尾插也是一样的情况,开机充没显示,关机充有符号充不进。尾插有一个脚接地了。重新换一个尾插就好 ...

我换了个小板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二步:(A)给电池挂个电流表,充没充,一目了然,(B)而后再查硬件。

换电池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也可以考虑一下

换过来  不行

网友:
插座接触不良,没有其他原因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 或者是电池

网友:
尾插排线扣好。。多半是没接触好

网友:
应该是电信版的,,,换电源管理芯片,或者改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