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几年进的安泰信936大B焊台用到现在终于出问题了,进来看看。

楼主(2016-02-28):
我这应该是安泰信早期产品了  936B (大写B),这么多年没坏过,只换过头。
通电>加热>调温正常>

现在问题:正常使用中,就会不定时出现问题,不加热,似关机或似休眠了(这机无休眠功能)

                 >断电待冷机再开或长时间不管它>然后它可能在你另一台烙铁接上电源的瞬间又亮灯加热.(FK)

                 >有时用一两小时后出现问题>有时用半小时后出现问题>反正通电第一次升温是不会出现问题

已经更换零件: 主调温电位器50K和小孔里的调温电位器50K

现在很烦,修着东西,转身拿个IC来,结果烙铁不化锡了...操.

都回复下,来些经验.

补充内容 (2016-3-7 13:12):
问题已解决:双向可控硅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发热后会断路,反正更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沙发。。。。。。。。。。自己待了。

网友:
还没人看吗??????怎么看贴都不回。

网友:
怎么看贴都不回。

网友:
是不是板上的电容出问题,你仔细测一下

网友:
安泰信的东西经济实用,性价比不错,,就是坑爹的,电位器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换的是大功率三极管吗?

网友:
用久了在近插座的线容易接触不良(线可能有断外表看不出来,有时间弯一线又可以用)

网友:
焊把线可能有断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