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10在WIN8或WIN10系统下CPU速度恒定不变,奇葩问题求助

楼主(2016-02-28):
型号:联想Z410  CPU是四代I5--4200M   2.5G赫兹
故障:在WIN10或者WIN8系统里CPU的速度一直不动,注意可不是利用率。这个一直固定在0.75GHz。正常的话应该是在0-----2.5之间徘徊,这个浮动是CPU决定的,假如你的CPU是1.6GHz的话,那就应该是在0----1.6之间变化。
维修思路:接到机器以后,由于没修到过这种故障,先把自己的电脑改成WIN8看一下,结果发现这个资源管理器-----性能-----里看的话这个CPU速度确实是会有变化的。那既然这样先换个系统试试,不出意外还是不行。来之前客户自己也换系统试过了。
既然不是系统的问题,那会不会是BIOS问题,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造成的呢?进BIOS按F9恢复默认,再进系统,还是不会动。那所幸就刷个BIOS试试,应该可以了吧,但没想到还是不行。现在再想应该还是主板或者CPU的问题啊,手上没有这种CPU,某宝上面这个CPU要千八百快,我草。
大家看图,就是这个资源管理器里性能栏下面CPU速度这一项,前面的利用率一直在变,后面的速度却不变化,正常的话也是一直在变的。注意这个只能在WIN10或者WIN8里才有,WIN7是没有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修到过类似的故障的?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问题,等修到差不多的机器换个CPU试试先,但感觉应该不是U的事

网友:
这个还真没发现  一般亮机的电脑不做维修!!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机器用起来有没的异常??比如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没发现!!!!!

网友:
没有修过这个 一般显示都行 觉得慢一般让客户加固态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用win8频率是0.75的时候卡不卡啊?修好了给大家分享下新故障啊。

网友B:
我的回答绝对正确,和CPU 没有关系,升级BIOS 可以解决,纯DOS 下刷新。

3.18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正确答案在9楼,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不要贸然换U吧,貌似还是系统的问题。以前有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回答绝对正确,和CPU 没有关系,升级BIOS 可以解决,纯DOS 下刷新。

这个BIOS哪来的?联想官网(非Think)好像没有提供BIOS下载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BIOS哪来的?联想官网(非Think)好像没有提供BIOS下载呀。

你找不到并不代表我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机器用起来有没的异常??比如卡的问题

感觉是有点卡的,还没我的老机器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回答绝对正确,和CPU 没有关系,升级BIOS 可以解决,纯DOS 下刷新。

正想升级BIOS来着,官网没有,你的下来试试,希望可以解决

网友D:
这个算是故障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算是故障嘛!

客户就是专门来修这个问题的

网友:
大家一起研讨不同,好样的,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不到并不代表我找不到。

不要这样好吧。。。就只是问问。

网友E:
CPU的频率取决于时钟频率,看下时钟正不正常,CPU的时钟是桥给的啊会不会是桥的晶振有问题

网友F:
睿频技术吧 给联想客服打电话 应该可以要到bios的

网友:
小白有点看不懂 学习了

网友G:
这个,我也是醉了,有时间修这?都亮机了,很严重影响使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琐了频率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的回答绝对正确,和CPU 没有关系,升级BIOS 可以解决,纯DOS 下刷新。

用编程器刷进去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编程器刷进去行不行啊?

不支持编程器刷的,如果你想用编程器刷的话,把原版的BIOS 给我,我帮你免费修改好给你,发邮箱383493430@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也是醉了,有时间修这?都亮机了,很严重影响使用?

客户纠结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的频率取决于时钟频率,看下时钟正不正常,CPU的时钟是桥给的啊会不会是桥的晶振有问题

那这个是不是要用到示波器了,小弟不会示波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的回答绝对正确,和CPU 没有关系,升级BIOS 可以解决,纯DOS 下刷新。

大神你看这个,怎么不让刷?好像是说我要刷的BIOS还没有以前的新,不让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大神你看这个,怎么不让刷?好像是说我要刷的BIOS还没有以前的新,不让刷啊。

bios 设置里面BACK FLASH 关闭

网友:
试着更新bios版本

网友I:
引用 网友B:
bios 设置里面BACK FLASH 关闭

默认就是关闭的 ,我打开可以刷了,但是刷完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设置里面BACK FLASH 关闭

你给我的这个跟原来的一样都是V3.7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睿频技术吧 给联想客服打电话 应该可以要到bios的

给客服打电话说是系统问题,让我重装系统,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给客服打电话说是系统问题,让我重装系统,日了

CEC那帮废物都是吃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默认就是关闭的 ,我打开可以刷了,但是刷完还是不行啊

无解了,这个bios版本主要是更正了,降频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解了,这个bios版本主要是更正了,降频的问题的,

那只能换主板了 ,已经准备订货了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的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大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