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故障求助

楼主(2016-02-28):
联想G400笔记本, 不加电, 现象,上电开机,待机时电流是0。11A,3V 5V 正常,加电,电流到0.06A,此时,5V转换电压是2。2几V,+5VALW 也变成了2。2几V,       5V的芯片换过也不行,
现在没思路了。求帮助!!!

网友:
待机时电流是0。11A,大了!换电容,查EC。

网友:
有短路了,仔细查一下

网友:
都有放弃的想法了.

网友:
后继有短路的......

网友:
应该有短路,查下转换出来的3.3V电压,之前有修到过是南桥微短

网友:
来上图纸!!我们一起来研究研究!!

网友:
待机高了把   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    是短路了把   查查

网友:
看看后面也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待机电流应该可以摸出来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
待机高了,哪里短路了

网友:
待机的时候电流就不对,看你说的应该是5V这边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