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211T开机怪问题

楼主(2016-02-28):
SONY PCG-61211T 使用电池或者交流电源线第一次都可以开机,马上关机后再开,就开不了,这时开关指示灯亮了电流显示0.02一下这样, 放上一会凉了,再开又开了 论坛看了一下,有这贴,没下文,有修过的吗

网友:
待机供电查一下吧!

网友:
这个嘛,查一下RTC电路嘛

网友:
在他不开机的时候按照时序修吧

网友:
这个问题刷个BIOS看看,华硕的这个问题是BIOS引起的,刷了不行那就只有在不开机的时候去查下待机条件

网友:
应该是隔离保护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2019-08-26):
他不开机的时候按照时序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