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GT630 2G D3有时显有时不显示

楼主(2016-02-28):
求助七彩虹GT630 2G D3有时显有时不显示,刚开始都可以显示,大概1个小时到半个小时就会不显示,但是重启电脑之后又可以再用半个小时左右,可以跑3d,跑3d不会更快黑屏。大家说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核芯加焊一下呗。

网友:
有无电压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芯加焊一下呗。

加焊过了。一样

网友A:
加焊过了还不行,只有重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过了还不行,只有重植了。

觉得不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显卡温度怎样?高吗?

网友:
黑屏唷~溫度過熱?? 電壓還在嗎??(黑屏時量)

网友:
估计是显卡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