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 跑DO 不显

楼主(2016-02-28):
DELL MIG41R 跑DO 有时能显,有时又不显,有时又会报警,在论坛上走了一圈,刷BIOS,拆网卡,加焊南桥,内存SPD没有电压飞线,全试了,都没用,真是不知道怎么搞了
刷BIOS

网友:
内存没有SPD电压,修啊,一般可能是那里烧断线了,或者内存槽倒针引起的。

网友:
直接测试 236脚

网友:
慢慢来 一点点试试

网友:
我有一片也是 按着南桥附近就可以亮 最后换南桥也没好 然后就丢一边去了

网友:
有可能是线路板断线了,要是内部线路断的话就难发现了.

网友:
不过CPU,量一下BIOS 1 3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