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 通电风扇狂转,不开机

楼主(2016-02-28):
华硕K42JC 一通电风扇狂转,不开机,主板上只有3V 5V 风扇供电5V其它的没电压。刷了一个BIOS,换了一个EC,故障依旧,没有图,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按照时序检查啊,电流跑多少?

网友:
这样说,只能说叫你换板了,什么都不去查

网友:
内存电压没有出来?只有3V5V?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好多,多是几个

网友:
通电电流0.26.+3VS +5VS都开启了,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怎么查

网友:
除了5V 3V +3VS +5VS以外其它的电压都没有,通电电流就是0.26.风扇狂转

网友:
那就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先啊,时序照着走就好了

网友:
我试过一台刷了五六个才正常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
一般刷BIOS

网友:
风扇入手 往回追

网友:
按时序修啊   有没进液 之类的  排除看看

网友:
你再刷刷BISO,应该还是BISO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BISO问题

网友:
官网下载原装bios

网友:
按时序去查查内存供电为何没有出来

网友:
flash bios 203 or 208 working very good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电流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