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1 内置喇叭无音 耳机孔正常

楼主(2016-02-28):
戴尔5521 板号LA-9101P 进水机 换2组电源芯片合PCH后 啥都正常。唯独喇叭没音。内置喇叭测试过没问题 声卡芯片换过。无果 系统重装过几个版本。无果(有的声卡驱动会引起二级有声音,喇叭无音)
系统重装

网友:
看看是不是耳机孔本身的问题啊,拆掉试试

网友:
那会不会是接口引起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无功放芯片,如果有的话查下功放,耳机接口也要看下有无问题,查下耳机检测脚

网友:
一个芯片集成功放芯片耳机检测脚有高低电平转换 ,声卡芯片换过 声卡REF什么的都侧过和耳机播放时没异常。

网友:
这个故障已解决。忽略了静音信号,插耳机有声音,本以为静音会把耳机也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