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被雷击了,换了芯片。现在的问题是能认到网卡硬件.插上网线无反应!

楼主(2016-02-28):
      华硕P5KPL网卡RTL8103El芯片被雷击,更换芯片后系统显示网卡正常,并显示驱动正常,但连接网线后(网线确定完好),所有指示灯均为熄灭状态,好似物理链路有故障发生或网卡损坏。无法连接网络。怀疑网卡芯片有问题,再换一个网卡芯片故障依旧,请教各位该按照哪种思路处理?

网友:
网卡接口旁边有一个防雷芯片,黑色的,换了它可能就好了

网友:
网卡硬件要不试试换一个

网友:
应该是防雷芯片

网友:
2L的答案是可参考的

网友:
这个 要看主板的图纸了哦!看是否满足条件 防雷芯片是一部分 但不一定是绝对的!

网友:
换网桥!!!也就是防雷基!

网友:
打雷坏的,不但网卡芯片坏,很多时候,线路也给打断了,直接加个独立网卡,省工

网友:
网桥,更新驱动,查线路,还有就是版主说的直接PCI网卡,USB外接,还赚多点,也省事

网友:
网卡接口里面可能也坏了

网友:
二楼说的对,是防雷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