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9LCD显示器无12v和5v

楼主(2016-02-28):
emi电路正常 300v电容电压正常 电源芯片是P1337侧芯片条件6pin5v 8pin300v其他无电压 6脚是vcc 请教大师哪位修过这样的问题、?  是芯片问题吗? 12v 5v高压部分无短路 电容正常  P1337芯片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i淘宝可以找到这芯片

网友:
203D6 改动一下电路

网友:
按照你描述的情况,一般都是先换一个好芯片试试

网友:
vcc持续供电电压不对  打值

网友:
VCC持续供电太低了一般在11v-16v左右的,你先检查vcc外围元件,还有反馈电路要正常,最好就是芯片代换。

网友:
直接换个13337

网友:
可以。。改一下电路

网友:
Vcc无电压,明显1337短路,换1337或用203D6代换,把1脚启动电阻换成18K的

网友:
用同型号的代换

网友:
先看芯片供电正常嘛

网友:
用通用模块试下

网友: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P1337这个芯片
HP常用得芯片
你可以拆个坏HP显示器
芯片换掉 或者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