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不接地怎么分压

楼主(2016-02-28):
如图,两个电阻都不接地,那么a点电压是多少啊,好像不能再用电阻分压公式了

网友A:
我补充一下,不是说12V流经两个电阻后变成4V,而是12V是一个电压源,而4V也是一个电压源,两个电压源,求a点电压

网友:
那不是一样分压吗,,,

网友:
第一个,A点电压=7V
第二个,A点电压=2V

网友:
简单地说,4#说的是对的呀!

如果有更高深的“电压源”——那恐怕你要再进修进修《电工学》中的什么“戴维宁定理”的什么东东了!!!

网友B:
加强理论学习吧,否则你不会知道。压差除以电阻为电流,乘电阻为压降,然后计算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强理论学习吧,否则你不会知道。压差除以电阻为电流,乘电阻为压降,然后计算电压。

也许人家不知道什么是压差,还压降呢。

网友:
不接地 就不分压!

网友:
分压的前提 就是次级末端要接地!

网友C:
        笨呀,+12V,-4V哪来的?当然是对地电位而言的啦。图中虽没表现出那个地电位,但那个地电位是必须存在的,不然12V,-4V电位,是以谁做参考测得的呢?虽然没画出来,是因为都知道它的存在,故才隐形不画出来的啦。
       用普通初中文化可看懂的语言描述:图中总电压 = 12V 一(一4V)= 16V,串联电路中电流 = 16V/(5KΩ + 3KΩ)= 2mA,5KΩ 电阻上的压降 = 5KΩ X 2mA = 10V。a点对地电压 = 12V 一 10V = 2V。
       若按电流的反方向计算,3KΩ电阻上的压降 = 3KΩ X (一2mA) = 一6V。此时,a点对地电压 = 一4V 一(一6V)= 2V。二者计算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笨呀,+12V,-4V哪来的?当然是对地电位而言的啦。图中虽没表现出那个地电位,但那个地电位是必须 ...

我该回去读初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补充一下,不是说12V流经两个电阻后变成4V,而是12V是一个电压源,而4V也是一个电压源,两个电压源,求a ...

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既然有电压的正极那肯定要有负极的。只是你这个图中没有标出来。
建议楼主可以买些电路基础的书籍。或者报名一个论坛的远程基础培训。

网友:
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C:
      还是那句话,笨呀。不懂理论不要紧,你可上实验课呀,用实验手段来验证理论推导计算的正确性啦。

      实验也很容易啦,找个12V电源,-4V电源,3、5K电阻各一,按图连接。连接时你不会真和你画的图一样接法吧?那样电路是不会导通的,不会工作的。需要将两个电源的“地”连接啦才行。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截图文件夹
      你用万用表电压档去测量A点电压值时,表笔的正负怎么接呀,会吧。那个公共地,你电路图上没有,那是理论上的表现形式,但实际电路必须有,才能构成回路。      有些人没文凭,但却能成为企业家、商人,有些有文凭的人却只能替人打工,或做白领。邓小平就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出真知。理论也是要和实践相结合才能验证其正确与否的啦。不然,怎么推倒谬论呢。

网友:
代数,电学,逻辑,根深啊!计算的好,难怪是银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句话,笨呀。不懂理论不要紧,你可上实验课呀,用实验手段来验证理论推导计算的正确性啦。

...

你厉害啊,

网友:
可以用假设法,只要把电压低端当它是地0V,那么高压端电压就是两端的压差8伏,就可以按接地那样算了,算出中间点的电压,然后加上低压端实际电压,就是中间点实际电压了。

网友:
楼主真是老江湖,

网友:
补充一点说明吧,教课书中的电路图简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