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灯泡上不会存储使用时间的信息吧,为什么老灯泡没换,时间不能清零呢?

楼主(2016-02-28):
一台三菱 GS-326投影机,开机亮机后提示灯泡使用时间超过了4000小时,要赶紧换新灯泡然后清除掉使用时间。
拆开灯泡,发现灯还是挺新的,想直接清零。在菜单里查找,可以找到灯泡使用时间,已经到了5320小时了。下面有个使用时间清零的选项,但是按上下键选不到它。
难道灯泡上还有时间信息?我换了灯泡后才能选择清零?

灯泡还没到,到了测试一下

网友:
可以刷存储芯片

网友:
我一般是左右加电源做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