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E_FLASH 在Y471A电路图中的作用

楼主(2016-02-28):
一个Y471A机器 找不到声卡,而且正常使用20分钟左右自动关机!检测到声卡部分HDA_SDOUT_AUDIO  这个对地组织33 经过电阻以后HDA_SDOUT信号对地阻值是0  这个信号另外还接到EC  99脚ME_FLASH  。抬高EC 99脚  阻值就和其它检测声卡脚一样了!我就不明白ME_FLASH信号 在这里起什么作用?通过ME_FLASH来选择声卡型号?这个机器U32 U33都是声卡  不过打料应该是根据不同选用不同的声卡!有懂的帮解释下 1看截图!

很肯定就是这个机器BIOS没有被刷过!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没高手帮忙看哈

网友A:
若U32 U33都是声卡  应该是根据不同设计选用不同的声卡   HDA_SDOUT参与了声卡的选择

网友:
使用20分钟之后自动关机,跟声卡的关系不大!!!!

网友:
查查别的地方,

网友:
拆了  换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U32 U33都是声卡  应该是根据不同设计选用不同的声卡   HDA_SDOUT参与了声卡的选择

那就是说是EC ME_FLASH信号拉低了 !我现在翘起那个脚  机器声卡就正常了!20分钟掉电我昨天拆了  那个温控 好像一天都没事  今天再测试看看呢!偶尔有时候还会暗屏  会不会EC确实出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