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无背光无图纸维修---升压板移花接木

楼主(2016-02-28):
故障:开机暗屏 无背光
板号:MBX-273

1. 首先拆屏是LED超薄的 换屏还是一样 再拆主板 外观没有什么异常
   全网没找到图纸 也没有点位 淘宝也没有 看不到屏接口所对应的信号 无从下手 也没找到可以参考的图纸 这个故障有图纸应该简单点

2*脑子转个弯一想 虽然主板没图纸 但是屏有很多对应的主板 手里正好有一个 把屏接到我的主板上  找几个关键信号就可以 1.主供电 2.背光开启 3.PWM调节 然后按照这个图纸的信号 在屏上标记出来

3.在屏上标记出来后 接到索尼的主板上 就能找到关键点  通电测试 主供电有 背光开启也有 PWM调节没有电压  对地值正常 找一个3.3V飞线 电压有了 接上屏 还是暗屏 条件满足还是一样 只能再换屏试 找了一个废屏(屏碎)接上 有背光了 可以正常显示

4.这回换屏可以显示了 看来他原来的屏 升压还有问题 手里有一个新的超薄14LED的屏 但是接上不显示 不知道为什么

5* 修屏 简单测了下 换了个升压芯片没好用 原来的升压芯片是TPS51189换的是TPS51187不知道是不是不通用 既然不好用 只能再走另一条路 换个招儿 就是把碎的屏 好的升压板 改到他原来的屏上 之前看过两个帖子这么改的(觉得挺牛逼的)  看了黄老师那个有做过笔记  也简单 找到那5根信号 飞线  1.VIN 2.LED_EN 3.LED_PWM 4.GND 5.LED供电输出

6.OK 正常显示

发帖不易 求加分!

网友:
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来看看换换思维!!

网友:
感觉  高大上

网友:
基础扎实,lz牛叉

网友:
人才 你是怎么办到的

网友:
嗯 是需要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