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代工联想主板L-A690怪问题

楼主(2016-02-28):
一块联想原装机主板  V星代工的  型号是L-A690
    故障现象是一会可以开机  ,一会挡D0
   能开机的时候一切正常,各大供电都有,CPU1.45V  内存1.8V 桥供电1.2V
  不能开机的时候的挡D0  量CPU电压只有1.09V ,MOS管G2V,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 PVCC12V VCC5V ENLL5V
  VID打值VID0   635欧    vid1  545欧   vid2   635欧  vid3   635欧   vid4    635欧
   查图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94448467\QQ\WinTemp\RichOle\]XWBVWDP)FVZV1S4BZ3]_YF.png vid是由CPU发出的     这是不是说明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求解~!我也想知道~!

网友A:
AMD的CPU座 没见过出问题的 这板子 COMS电路是重点

网友:
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刷个bios看看

网友B:
修了上千的这个主板了,没有遇到CPU座子虚焊的。这个型号的主板,是带给我利润最多的一个主板。

网友C:
这是电池啊,。,。学了多久啊。。兄弟。。论坛里搜搜再发帖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了上千的这个主板了,没有遇到CPU座子虚焊的。这个型号的主板,是带给我利润最多的一个主板。

给学员点实际的指点不好么。。上千块主板也不教教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学员点实际的指点不好么。。上千块主板也不教教么

兄弟,他是实地学员,能不知道电池?坏BIOS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池啊,。,。学了多久啊。。兄弟。。论坛里搜搜再发帖啊

一开始拿过来不开机,换了个电池可以开机了 ,就是不稳定,一会能开机  一会不能开机

网友:
估计是南桥虚汗了  !COMS电路以排除没问题,时间保存不了。刚好店里的BGA焊台出故障了,没法加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MD的CPU座 没见过出问题的 这板子 COMS电路是重点

COMS电路以排除故障,不能保存时间,是不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E:
那你BAT跳冒那里处理一下,换个新的跳冒,排针刮一下锈,接触好一点,然后量一下电压足不足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你BAT跳冒那里处理一下,换个新的跳冒,排针刮一下锈,接触好一点,然后量一下电压足不足够。

跳冒1,2脚1.5V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跳冒1,2脚1.5V对不?

不对,690那个是单独电池供电的正常3V左右。
你看看,电池座子,有没有生锈接触不好,还有电池到BAT跳冒经过的电阻线路有无问题。

网友:
还有它线路上的滤波电容短路也会引起,一个一个排除,或者你从哪里拉个3V过去,估计就正常了。只是拔掉ATX时间保存不了。

网友:
这主板好多都是换CMOS电池的 你的时间不能保存 试着换下电池座 加焊南桥试试吧

网友:
COMS电路?帮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MS电路以排除故障,不能保存时间,是不是南桥虚焊了?

不能保存时间,你是怎么排除CMOS电路没有故障的。如果时间不能保存,调整好之后拔掉电源等下再开机又复原了,那么你CMOS电路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时间保存不了,肯定COMS电路出问题了,用示波器量一下晶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修了上千的这个主板了,没有遇到CPU座子虚焊的。这个型号的主板,是带给我利润最多的一个主板。

一般有什么通病  我现在手上有一批 都是不跑马的。 打bios1脚没有波形 上负载测CPU复位有1.77V  按开关针复位 CPU复位也跟着复位。  现在修到不要不要的 都修不出来  电池全新的 bios在可以亮机的换过来,。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北桥虚焊或者坏了   请你讲解下这个型号的主板 不跑马有复位怎么维修  谢谢

网友:
电池 没电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有什么通病  我现在手上有一批 都是不跑马的。 打bios1脚没有波形 上负载测CPU复位有1.77V  按开关针 ...

兄弟,是,你说的对,AMD的桥的故障率高。

网友:
RTC电路 换掉电池可以好
CPU你确定虚焊?
这个主板一会可以一会不行直接把电池换了

网友:
可以换个电池座试试。我也遇到好几个保存不了BIOS的,换了电池座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上千的这个主板了,没有遇到CPU座子虚焊的。这个型号的主板,是带给我利润最多的一个主板。

老付 修过跑55 56的没 遇到5块了 没修好一块

网友(2016-03-29):
晕很,,,,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困扰我。。

网友:
我的是拿来跑EE。测电池1.0V ,,换了一块电池,,,上电还是不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他是实地学员,能不知道电池?坏BIOS的也有。

我的是拿来跑EE。测电池1.0V ,,换了一块电池,,,上电还是不跑吗

网友:
谁遇到过,,这样的额问题,,,,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他是实地学员,能不知道电池?坏BIOS的也有。

谁有这个板子,,Rev:1.01版本的BIOS

网友:
凤城 -10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我刚好也有这个板子,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触发开机的,后来发热高,不定时花屏,现在已经不跑码了

网友:
真正修这个板子的人一看就懂你这个故障了。

网友:
cmos没电的特别多,修很多了

网友:
和18楼的说一样

网友:
不能开机还有CPU电压???、

网友:
应该是桥空焊了

网友:
这板子 跑D0换电池 好过好多片 算不清了

网友:
这种问题没怎么见过

网友:
这个板先看COMS电池

网友(2016-04-28):
这个板一般换COMS电池就能搞定

网友:
COMS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先刷BIOS 试试把

网友:
这种主板 电池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