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问题 联想y470的显卡型号是多少 我的磨掉了看不清

楼主(2016-02-28):
请教一问题,联想Y470的显卡型号 ,我的磨掉了看不清。只能看到216-0833后面的字没了。
版号是 6884p。 另外问下这机子不认显卡有无通病。

网友:
显卡的型号是0833000

网友:
来学习一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后面000,显卡供电1.5V

网友:
这个显卡好像是有通病的
AMD  的显卡都比较容易坏

网友:
我现在正修这个机器,我的显卡型号是083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