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230U

楼主(2016-02-2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S230U的
笔记本
,一开机电流只跳到22左右,这种内存CPU都是板载的机器还是第一次接到,有哪位修过这款机子的,有没有通病的,会不是会BIOS的问题
笔记本

网友:
我修到一块电流0.56的,就是不亮 怀疑内存坏了,但都是板载的。

网友:
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我这有个开机硬盘报错的。。。。

网友:
额 这两天我也修过两台只有板 载CPU的板子而且还是进水的 可惜没图纸修不好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