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30 CPU无电压

楼主(2016-02-28):
今天接一台东芝L830  WIN7 I3的本子,板号 DA0BU8MB8D0 REV.D。客人说开机上电但无显示,我用祼板测试上电为0.5A左右,CPU没工作,测得各电感都有电压(除CPU供电外),CPU供电管PQ22如图纸,1与8脚无电压,2脚有19V,PL5无输出电压,PU9我有换过,下面不知如何下手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PQ22好像是一个复合MOS管,1脚和8脚受控电源管理芯片,既然两脚都没电,那把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一下。

网友:
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工作条件确实是查查pu9的参数!

网友:
电压,开启不能丢喔

网友:
I3的主板CPU就只有一路供电?这个会不会是集显电压

网友:
这个主板是集显的~~就这一路电原没电压,这个芯片管的另一路供电有1.2V~~~~

网友:
这个机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看看他们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楼主,把图截完整一点,如果是集显没出的话,那CPU供电正常之后,需要自检过内存,然后CPU再次发SVID再会出集显供电的。

网友:
PL2 1.2V,PL5无电压~~~

网友:
先测芯片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慢慢查条件吧

网友:
还是先刷个bios试下吧 按时序来一步步的

网友:
1  8   是上下管控制级电压,只能用示波器才能看出来正常否

网友:
PL2这里正常有0.88V电压

网友:
BIOS有刷过,哪位高手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有哪些,我查一下~~~,谢谢

网友:
确定是没有CPU供电吗,感觉已经出CPU电压了啊,会不会量到集显供电了

网友:
这是集显供电吧?如果只是这个电压没出来,先可以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