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万用表是不是坏了啊!

楼主(2016-02-28):
我用的是胜利的V890C+ 增强版     二极管档  量二极管,   一个数值是   .500    另一个数值是2.955    我这万用表,,量无穷大的都是有数值的,,,,但是量电压都很准,,哦,,还有电阻,,有些也一些量不出数值,,郁闷   这是坏了把,是坏了吧!大家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啊,用的怎么样?推荐款好用的呗。最好是二极管档和蜂鸣档不用切换的,,我这款要切过来切过去的,麻烦!

网友:
换过针没有,试下

网友:
你的二极档开路是2.955V 吗?
是哪就OK,这种表二极更牛

网友:
清洗转盘,用WD40就行,不行的话,就买个好点的吧,国产300元以上,进口的FLUKE。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一般直接换块表。不然没办法工作。推荐买块福禄克的。
点论坛里面的配件里面有链接。进到论坛的店铺里面也可以选购你要的万用表。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4楼是用表高手,他说的没错,就是你的表是显示3V以上电压的,测三极管可以显示6组电压,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不用切换啊,我的vc890c+,和你的一样不

网友:
福禄克,唉,用不起哦啊

网友:
其实大于1可以当作无穷大呀,一般都0.900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