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公一出-必属精品-华硕X502等超薄本板载CPU 板载内存之通病

楼主(2016-02-28):
机器型号:X502C 板号:X401C rev:(所有)
症状:上电0.4-0.75之间,不跳变,跳变不跑马。不出CPU供电,不出核显供电等。
主板特点:板载CPU  板载内存。超薄。二代 三代平台。(主板无修,无进水)
遇到类似问题的,别去做桥换桥了(排除个别比如说插U盘之后导致的),直接刷BIOS。这种机器已经修了不下于10台了。14寸15寸本子主板都一样。

特别提醒:25q64fv的BIOS不要乱换,不能用25l6406  25l6405之类

的替换。换过之后会出现待机0.03不触发。

以下奉献上X502C的BIOS和主板图片。板载P987cpu 板载4G 8芯片内存。EC BGA封装。型号忘了看了。

ASUS X502C (内存贴纸X502CA) 板号.X402CA REV 2.1 SLJ8E 板载内存和CPU集显.rar

网友:
这个BIOS 在论坛有原厂BIOS

不过感谢楼主的案列

网友:
BIOS导致的问题奇葩!

网友:
这个算通病吗

网友A:
楼主说不能乱换BIOS芯片信号,我以前刷都是随便找个大小一样的刷。没注意这问题。

网友:
确实是精品,好好学一下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不能乱换BIOS芯片信号,我以前刷都是随便找个大小一样的刷。没注意这问题。

多数的机型BIOS都可以通用,这款不行,修过一个二修机器,BIOS没了,用25l6406的代用上去0.03不触发,多修了2个小时,最后因为送来了一样的机器,直接兑换BIOS之后才发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
这么挑BIOS芯片,我用25Q64FV刷不了的,都用25L6406E 或25QH64来写还没试过用后面两种不行的了,下次试试,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B:
请教楼主,你是怎么判断到BIOS引起的问题,可以仔细讲讲你的判断原理吗?

网友:
不触发我一般都喜欢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你是怎么判断到BIOS引起的问题,可以仔细讲讲你的判断原理吗?

当你发现主板供电全部正常之后,主板无摔无进水的话,而且是最近2年的电脑的话你刷BIOS能好的几率是很大的,因为最近生产的本子爱坏BIOS,特别是华硕的。

网友:
这一款BIOS不能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不能乱换BIOS芯片信号,我以前刷都是随便找个大小一样的刷。没注意这问题。

现在很多机器会挑BIOS芯片的。我也遇到不少了。比如惠普的DV16,必须是25Q64FV。
还有另一种 25Q64FW,那个是1.5伏供电的,也是不能乱换。

网友:
这种新板的通病学习了。感谢发贴

网友:
hp有些机器好像是不能换BIOS芯片,必须要同型号芯片

网友:
手上有一个没集显供电 刷了没效果

网友:
新机器BIOS 太爱坏BIOS了 。已收藏BIOS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华硕很多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