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1秒掉电

楼主(2016-02-28):
无短路。3VSUS也是 1秒掉电。
掉电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故障描述不清楚

网友:
也太懒了,说清楚 电流多少a,

网友:
电流0.4,查到HWPG 一直为低电平。发不出VRON。换EC,刷 BIOS。无果
去除了U11 U33和所有关联的线。放弃了。不服从头到脚 回想了一下。示波器在1.05的那电压上测到杂波。果断把那个电容 换了。亮机。这种电容用不了多长时间。厂家为何一直在用?新的时候滤波效果好过胆电容吗?

网友:
哪个电容 给个图啊

网友:
估计还是有某些电压没出来

网友:
看来-应该是1.05V电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