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L5930本体发热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6-02-28):
众所周知,联想B320和B325的通病是显卡和CPU之间的APL5930爱坏,导致显卡一驱就蓝屏,黑屏,花屏,还有的是开机屏闪一下就没反应了,换掉就好了。有的说APL5912要比APL5930稳定,其实我觉不然,因为当我换了以后用手摸发现芯片本体非常烫,不管用APL5930还是APL5912,都是非常烫,摸其他地方的APL5930却没有温度.所以我发此贴的目的是想问下,怎么改电路可以让APL5930的发热量降低?????????????我试着加了个滤波电容,但不知有用没!!!!!

网友:
没用的,换上新的后三个月肯定是没有问题,最起码能坚持一年,本身设计问题,你不用考虑太多的,B320的这种故障多数是在过保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客户用了大概两年三年才出现的故障

网友:
apl5930  发热量大,本来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