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秒杀

楼主(2016-02-28):
    一直没时间发,前两天接到一台笔记本,联想G475,插电待机0-03,触发电流上到0.40卡着不动,修过的基本都知道这个机器有个通病,拆机检查,发现无腐蚀迹象,也无明显短路!bios电池只有0.7v,更加确定自己的思路!给客户报价后就打发客户先走!客户走后立马动手!目标直指南桥,以AMD字母为正方向的左下角一颗犯罪份子,直接扫除,我看论坛有很多不知道是哪一颗的,我就照了照片给不知道的看一下参考参考,就是我图片上表笔指着的!,扫除之后,换一颗bios电池,成功亮机!!!表笔再打bios电池没被拉低!!!出现这状况的就是犯罪份子漏电造成bios电池v数被拉低后开不了机!!!!所以扫除更换后OK,整个维修过程简单快速!!!下面是图片

望各位大侠多多帮忙加分,加分发大财谢谢

网友:
这个通病发的好,有图有真想,好人

网友:
呵,捡钱的机子,机器都不用拆,打开键盘就可以修,多好

网友:
去掉电容就好了哦,电池不换也可以

网友:
秒杀了无数台了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今天遇见一台,按照楼主说的立刻秒杀,收银子,真好 多谢楼主了

网友:
AMD的南桥 这个问题  确实有

网友:
通病真好 妥妥的收钱

网友:
电容流电。。的

网友:
捡钱的机器修着就是爽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呢,谢谢,原先看到过这种帖子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   今天又来一台我以为又捡到死鱼了  拆开 量了电容没问题  电池也有电 这下不好搞了

网友:
你发的图片怎么收不到啊 。。。。。。。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高手啊,,膜拜中,,,保能上点图就好了

网友:
这个通病还真不知道

网友:
去掉电容 电池电压没有降低可以不用换

网友:
经常这种捡钱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