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块客户换下来的笔记本LED屏

楼主(2016-02-28):
屏号:LP140WH4

故障现像:无背光
由于逻辑板的资料太少,没有想过要找图,简单能修复就修一下,修不出来就改板好了。
大概看了一下,没有发现外观有受损的元件。直接测F2保险,发现是开路的
打值,一边是589,一边无限大。更换保险后两边值均为589,正常。后面随便测了几个电容没有
发现短路的。先上电看看,谁知一上电,可调电源就保护了。有短路,万用表测一圈没有什么发现,
怀疑升压芯片有问题,手上没有料。只能再排除一下别的元件。刚好示波器开着,用示波器测了
一下发现C612杂波很大。且有点微微的温度,不是非常仔细是感觉不到的(强行上电)。

把C612拆了下来,上电正常点亮,补上电容,屏到此修复了。

网友A:
R是电阻C是电容我晕了

网友:
楼主捡了一块屏了,可以当新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是电阻C是电容我晕了

难道不是吗?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伤不起

网友:
呵呵,这种屏碰到暗屏的多,以前我都是剪一片坏屏上的升压板改装上去,下次碰到试一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  滤波不良  这个机器好修  通病 背光 搞了好多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R是电阻C是电容我晕了

要表达什么?

网友:
垃圾变黄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R是电阻C是电容我晕了

已经更正,打错字母了。谢谢指正。

网友:
没有用过示波器

网友:
牛x,一块屏能卖好多moneys啊

网友:
暗屏还是好修的。

网友:
可以说,修好一块坏屏就是存赚,

网友:
这也行,运气不错。

网友:
这个故障修的太多了

网友:
这跟夜晶显示器中的逻辑板差不多吧?